显存颗粒如何摘除

楼主(2010-08-19):
本人有块双敏7300显卡,起初是爆了6粒电容,换好后开机花屏,手摸到一颗三星k4j52324qe bc12显存颗粒极其烫手,本人没有修过显卡,请问坛中高人单独摘除这颗显存可以工作吗?
三星k4j52324qe bc12显存颗粒可以用其它什么样的显存颗粒替换?

网友:
BGA的呀,显卡用风枪就可以搞定

网友:
是的~BGA焊接的,单独摘除这一颗坏的可以吗

网友:
如果确实是显存问题,摘了后找个同样的代换上,如果空着肯定不行

网友:
你不知到找什么的来代就换一样的吧。新的也不贵10左右一个,用风枪370度吹一下子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
用850风枪就可以,当然你有无铅的990D更是完美

网友:
直接用8205D风枪加点油就能很轻松地吹下来!

网友:
用极普通的风枪就能吹下来,吹前加油。记住喽。。。。

网友:
摘掉肯定不行,只有换上去咯,不过我估计其他的也有问题,三星的显存是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