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联想15寸液晶关机白屏

楼主(2010-08-19):
原先问题是高压一体板有二个三极管坏了,如正面图所示:这两个三极管是在高压部分的,通电后黑屏,型 号是5706的,我用5707换上后,通电开机后白屏,然后按开关键有图像很正常了,可以正常使用,然后按开关键关机后白屏,也就是灯管还亮着,电源指示灯是灭了。后来我换了后面心片边上小三极管是PNP和NPN两个三极管,还是关机白屏?

网友:
把那个控制ic换掉是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IC坏了

网友:
开关信号不能把芯片 关掉,如果是12V供电直接进IC的就是IC坏了。如果 12V经过三极管控制再到IC 那就查一下三极管有没坏。

网友:
楼下的讲的更详细,量量供电就知道了

网友:
技术小组讲得很透,关不掉灯嘛,哪就查开关信号关机状态是否变为低电平哦,如果都变低了,哪要跟线跑到IC对应引脚查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查相关电路,然后就是IC

网友:
把图中的那个八角的蕊片换了那个应该是4411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查三极管 控制信号

网友:
八角的蕊片是9435,我用9945换了还是白屏,三极管我换过了上面两个还是不行
,就是主控IC没换过?那个14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