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nf4主板丢声卡,PCI设置不认维修

楼主(2010-08-19):
一张昂达的nf4主板,进入系统正常,只是找不到声卡,偶尔会发现新硬件,但识别不了,上PCi声卡,使用一会儿就掉了。再重启也找不到。因为是单芯片,怀疑虚汗,上自制BGA加温,直到可以轻轻移动桥后停止。问题解决。
顺便说下,自制BGA温漂比较大,可以用外置温度传感器,这样温度比较真实,而且温度能够控制在上下10度。
我做了个可控硅调压,温度可以稳定在上下5度,而且温度控制器会一直开启,不会出现继电器一开一关的。
这样把温度控制在220度,加热10-20分钟板子也不会有问题(实验过了的)

网友:
可控硅调压,我以前搞家电维修时也做过一个,bga的功率大,一般的可不行啊,起码要工业级的,我用的是这种小功率的

网友:
功率至少要800W以上的,淘宝网上也有买的,3000w的,十几元。可以调节电压。

网友:
LZ把自制的BGA上张图来,大家看一下,现在买个机器太贵,想自制一个,LZ给提供点数据和制作过程

网友:
共享一下,现在买返修台便宜的都在5000千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加个焊也就七八分钟左右  至于二十分钟从没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做实验,看板子会不会出问题,也就是温度合适不。不是要加热那么久的。

网友:
我也想自制台BGA,需要什么元器件,有图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我会整理一下,发个帖子

网友:
内部温控上温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