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60不通电 是通病?

楼主(2010-08-19):
接到一台Y160的
笔记本
··插上电源·没有待机··没有什么反应··拆开·量1631的22脚没有主供电··
又没有
电路图
··很难跑线路··看机基地上有几个遇到这样的·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求兄弟那个有
或者修过有经验的请教下··
谢谢·
板号:50-70713-21
s485l s485mb
笔记本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04046

网友:
谢谢··
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网友:
正常就是没有供电的。主要是看一下开机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无边思绪
的帖子
按键电压是2.2v 会不会是低了点··
无边思绪 你说这个1631 的22脚 本来就是没有电压的?要触发后才有电压吗?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就是风扇下面的开关线容易坏···现在接了一条线 可以开机··但就是开机没有显示·· 跑到1.25A的时候不动了··查了内存的电压正常··
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样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