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上网本软关机会重启

楼主(2010-08-19):
一台联想S10上网本,开机正常,使用正常。就是关机时会重启。刚开始我以为是开机开关漏电,所以把开关换了。但问题还是依旧。请问各位会不会是KBC出了问题?请指教。。。

网友:
都有可能,你先重装下系统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修了台DELL的也是这样,会自动重起,后来换了那个SMSC的开机芯片好了,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
    上次修了台DELL的也是这样,会自动重起,后来换了那个SMSC的开机芯片好了,你也可以试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