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板进系统后关机不断电问题 请教!

楼主(2010-08-19):
板子I/O是W83627HG-AW。在没有进系统的时候可开机也可关机,进了系统(不管是光盘系统还是硬盘系统)就停在“正在关机”不动了。请问题这是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下再装系统试下

网友:
先从软件开始 系统 确定没问题的情况下 可以先考虑下电源!

网友:
遇到过问题差不多装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可能性挺高

网友:
上面的都没看清我的问题,我说过进了系统就断不了电,是包括硬盘系统和光盘系统。连光盘系统都关不了机了肯定就不是软件的问题了。我已经确定问题就在主板上了,只是想到二种情况,一是IO,二是南桥。   下种把IO(W83627HG-AW)换了,问题解决!

网友:
感觉是软件问题!重新装一下系统可能解决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系统 问题  可能是硬盘  内存 显卡等问题  可能是主板关机电路问题 可能是BIOS问题  一个一个的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