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8-19):
今天遇到一台DELL
笔记本
,型号是700M 小本本,装XP,GHOST后启动,在跑圈那里定住,不死机,只是极慢,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是那样,不动了,,,试过,换硬盘,网卡,内存,光盘,光驱,禁用过网卡,没招了,,,给客户只能说主板坏了,今天主板到了,换上就好了。。。请问论坛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
笔记本

网友:
硬盘模式调成ATA或IDE兼容模式了吗

网友:
或者刷下主板BIOS ,如果CMOS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南桥虚了

网友:
模式改过。就是没刷BIOS,我师傅说,南桥可能性小,,,,没焊过,,

网友:
建议焊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呗!!!

网友:
是不是就是装不了xp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