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液晶显示器FP71G+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电压12V 5V输出,

楼主(2010-08-19):
BENQ 液晶显示器FP71G+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电压12V 5V输出,测过保险,桥堆,开关管是好的.其中有只IC是1200AO40,是不是这个坏了,还有没有比较易坏的地方?

网友:
先换ic试试不行的话接开关稳压模块就ok了

网友:
首先要查开关电源工作了没有?开关管有没有起振?看下开关开关管的启动电阻正常不,不行的话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大电容两脚有没300V直流电,没有相保险桥堆有没测芯片启动脚有没供电  RT脚电压正常再测有没驱动电压输出没有换芯片,有查开关管。

网友:
没有IC试,只能换高压一体板

网友:
这种IC好找啊,一般前面都正常,IC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查启动电阻 换IC

网友:
IC很便宜啊  也就几块钱一个 在淘宝上都有的

网友:
从保险开始查,在看看有没有300V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内容,怀疑IC坏了还是先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