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图纸隔离保护电路中升压电路分析之我见

楼主(2010-08-19):
广达图纸隔离保护电路中升压电路分析之我见。(对应图纸:SW7 第35页)
看了小方小明朋友的广达图纸隔离保护的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465一文,深受启发。
下面将自己对其中升压电路的分析做一表述,不妥之处望大家批正。
电路如下图:

启动阶段:加电时,TL331型比较器的输出端(电压约为VAD-1)通过PR28对PC13 从 0V 开始充电,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的电压比反相输入端的电压高。TL331型比较器的输出端处于高阻抗状态,此时PQ14(5)和(6)高电平,左半三极管导通,右半三极管零上截止,VAD-1通过PQ14(1)(2)脚,与PC28的电压(由于是第一次工作,其两端电压为0)相叠加,通过P24对PC24充电;

第一状态:TL331型比较器的输出端(电压约为VAD-1)通过PR28对PC13 开始充电,经过一段时间, PC13 两端电压超过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的电压,TL331比较器输出端变为低阻抗状态,此时 PR33 与PR29 并联,使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的电压下降到较低的参考电压电平(这可以延长对PC26的充电时间),同时PR28与 PC13 并联,PC13 开始通过PR28进行放电。此时,PQ14(5)和(6)低电平,左半三极管截止,右半三极管零上导通,VAD-1通过PD10→PC28→PQ14(4)和(3)形成通路,对PC28进行充电,使其两端带上左负右正的电压,为下一步叠加长压做准备。

如下图:

第二状态:当PC13 开始通过PR28进行放电,其两端电压低于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的电压,也就是PR33 与PR29 并联后,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形成的较低的参考电压电平时,TL331型比较器输出端重新开路,变为高电平,此时PQ14(5)和(6)高电平,左半三极管导通,右半三极管零上截止,VAD-1通过PQ14(1)(2)脚,与PC28的电压(由于第一状态已经充电,此时他的电压与VAD-1同值)相叠加,通过P24对PC24充电,此时PC24两端电压为2倍的VAD-1;
同时,TL331型比较器的输出端(电压约为VAD-1)通过PR28对PC13 从 0V 开始充电,进入第一工作状态。
如下图:

此后,这一循环重复进行。使PC24两端得到需要的电压,从而完成升压工作。

网友:
“第二状态:当PC13 开始通过PR28进行放电,其两端电压低于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的电压,也就是PR33 与PR29 并联后,TL331型比较器正相输入端形成的较低的参考电压电平时,TL331型比较器输出端重新开路,变为高电平,此时PQ14(5)和(6)高电平,左半三极管导通,右半三极管零上截止,VAD-1通过PQ14(1)(2)脚,与PC28的电压(由于第一状态已经充电,此时他的电压与VAD-1同值)相叠加,通过P24对PC24充电,此时PC24两端电压为2倍的VAD-1”
这时,PC28给PC24充电的同时,也放掉了PC28自身的电给PC24,为下次充电做好准备。

网友:
雾水一大堆 隔离电路用个P管不就行了 也免了升压电路

网友:
可以把这个电路分成3个部分:
1.震荡电路:PU8,PR32,PR29,PR28,PC13及供电PD12,PD13
2.激励放大:PQ14(达林顿管)及偏置电阻PR36
3.自举电路:PD10,PC28,PC24

网友:
还可以吧,这些我以前在广达时,都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