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板漏油事件

楼主(2010-08-19):
客户送修一台明基的FP71G+显示器,拆开后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的初级部分有很多象油一样的液体,漏到反面的电路部分到处都是。原以为只有电解电容才会有电解液流出,可发现电容附近都很干净,只有线圈上面有液体,可线圈不可能会有油一样的液体,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下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以前我也遇到一只大水牛的ATX电源里面流了很多这种油一样的液体出来,因为没有过保所以没敢拆开来看。前些日子有个同行修到台背投电视,说板说也是有很多象油一样的液体,也找不到从哪里来的。

网友:
看下电源初级保险过后的那个低通滤波电路上的那两电容会不会是它漏的

网友:
电容漏液才会有,其它的不会,

网友:
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的,低通滤波的电容就算会漏也不至于那么大流量。

网友:
环境造成的吧

网友:
环境有可能造成,高压包一般也会上油的长期工作在高温下也有可能漏。

网友:
那是焊油,明基的拆开都有油的,我最近修到几台19 20的都是有油的,正常,不是爆电容,电容里面是电解液,大部分是水,弱酸和弱碱好像摸上去都是滑的,里面大部分是水,几分钟就干的,恐怕你摸不到

网友:
一般只有电解电容 漏液  我以前修到过25 29的日立彩电  大部分电解电容漏液  电解液漏在电路板上  会导电的  一般都要用酒精 或洗板水洗干净

网友:
确实~明基漏油是正常的  基本上好多都有这种现象~我见过很多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恐怕修过也忘记了.明基的漏油..记得了...

网友:
这个机子,在正对背光功率管的铁皮上,粘贴有一块方形含油橡胶,用其富含的导热油给功率管散热。日久,油析出,实乃正常现象。

网友:
是不是用来固定元件的热熔胶,受热融化了?像油一样。

背投漏油,确有其事。

网友:
不是热熔胶,是切割得非常工整的橡胶质长方体,功率管在上面清晰滴印出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