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WD2 CPU无电压 不复位

楼主(2010-08-19):
      开机无复位,CPU电压无.查上管G极,0.2无电压. 查ADP3181  28脚12V正常 VID 1.25V正常  11脚EN 1.25V正常 就是无CPU电压. 上CPU假负载,CPU电压为0.56V  上CPU就没了0.2V.     假负载上测VTT 1.21V 复位0.2   CPU核心电压0.55  时钟0.28 的 0.00
内存电压1.81  北桥1.51和 1.21都有,网卡拆了. 示波器量14.318 无时钟,没复位是没么???

网友:
3188代3168  3180只是在一些板 上能行不是全部的,我昨天代过后来再换一个原型号新的就行用了。

网友:
CPU没工作的时候是没复位的吧

网友:
你查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全部正常了,PWM1 、PWM2、PWM3(有几相供电就有几个脚)。这几个脚就是接上管G极的,中间应该还有8脚的芯片,测这几个地方

网友:
弱弱的问下LZ你换这种芯片不用风枪换那用什么换??单靠一把烙铁??

网友:
要你们看问题怎么总看PDF呀,PDF是下来的引脚一样所以就发来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VID  EN都正常了  没有CPU电压  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给驱动IC的PWM有没有  有一般是驱动坏  如果没有换电源IC  时钟是要供电正常之后再会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