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华硕 U1F图纸一份

楼主(2010-08-19):
论坛搜索,发现没有此款图纸。希望有的能提供下。谢谢了,跑线路跑得火!哪位好心人帮帮我吧!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尽力修吧

网友:
图纸没有

U1F Troubleshooting Guide.pdf

网友:
图纸没有,点图有····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前几天已经解决。是一个3.3V输出的稳压条退小管性能不良引起(在保护隔离电路的保险旁)后来时间不保存,纽扣电池经测试有3V电压,换过晶振但是现象一样。无奈之下换了两个有3V以上的电池,时间终于保存了。有点不解,同一个万用表测试三个电池电压都差不多。最后一个可以了,我想也许是在拆装几个中由于什么什么的就自己好了吧。没来得及把原来电池装回去验证下是否原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是否有足够的电涌表测量不准确 特别是好表 越好的表 内阻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