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源不开机请教请教

楼主(2010-08-19):
  CQ40 摔的很严重  把屏 和外壳 都摔碎了
  把主板拆出来 裸板用电流表  电源都不开机
用电池的话 就能开机   把电池 和电源都插上的话 电池会充电 也会开机
  主板有严重的变形  但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使用 .....
请问各位大哥怎样维修  给点思路和 意见 谢谢......

网友:
检查适配器供电检测切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切换电路 具体是怎样的啊 ?

网友:
这个机器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
威望都-10点,不知道怎么混的。。。。估计是骂人了被版主扣了分,对吗?

网友:
楼上说得对,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是来回答问题  谢谢    威望出来时就是负的  下载分和积分都是买的   谢谢  不要侮辱人品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你是来回答问题  谢谢    威望出来时就是负的  下载分和积分都是买的   谢谢  不要侮辱人品     谢谢

网友:
隔离保护和充电切换电路的故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绝对是原装的  适配器

网友:
该是EC侦测不到电源,,CQ40的主板号是多少,,

如AX1上的AD—AIR ACIN都是侦测电源用的,,等等,,

网友:
还是弄个图吧,不然,怎么说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