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问题,无从下手

楼主(2010-08-19):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不知是MCU有问题还是别的。右边三分一处白屏,有图像部分也是扭曲的,求解。。。

网友:
先刷了再看,先软后硬 不行再查硬件

网友:
驱动板没空焊就先找个程序来刷刷看不行再换吧。不动手去试怎么会知到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好像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屏试过,确认屏没问题

网友:
换主芯片吧.绝对与MCU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靠近VGA接口边上的那个8个脚的管给换下试试。上面的两个别动。不行的话只那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LG1943S   HP都有用这种板子的,补焊主IC ,重插屏线,也就这些办法了,不像是数据的事

网友:
总感觉屏线有跟线断

网友:
有次我换灯管。弄坏了屏线。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真的是屏线断了一根,最左边,弄的我还把它的电源驱动板全换了,一直觉得这种线除了会接触不良,不会断的。吐回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