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记忆功能吗

楼主(2010-08-19):
自用的液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把亮度、对比度、色彩、清脆度调到100%后(或者只要设置过).关闭显示器再开启。所有设置都会自动变到30%...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不保存数据了,恢复下出厂设置试下,不行的话就只能刷程序了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也不行..出现这种情况要刷程序的呀....

网友:
先进工厂模式试一下看行不,不行的话只有刷MCU了

网友:
先换个24C**试一下

网友:
存储用户信息的24C储存芯片坏或都数据出错了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