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PWM模式的输出大电感拆下后主板可通电吗?

楼主(2010-08-19):
笔记本PWM模式的输出大电感拆下后主板可通电吗?
那主板上除了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拆下后不可通电测,还有哪些元件拆下后不可做通电测量?

网友:
笔记本PWM模式的输出大电感拆下后主板可通电:这种情况一般用于短路故障的排除。笔记本PWM 电压IC和上MOS管不可通电测试,会烧负载IC的

网友:
是单独拆PWM芯片不可通电。如果上管和PWM芯片一起拆可以通电。单拆下管也不能通电。

网友A(2016-08-13):
这么神奇啊  多亏看了 今后要小心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啊  多亏看了 今后要小心一点了

是单独拆PWM芯片不可通电。如果上管和PWM芯片一起拆可以通电。单拆下管也不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