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L驱动板刷错程序后无法再连接解决方法

楼主(2010-08-19):
在网上买的乐华2025L驱动板刷错程序后无法再连接,怎么刷都提示错误Begin...
Enter isp error!
Fail
那位大侠有解决的办法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
你刷到什么程序了 这个好难搞回来, 不过也有一个软件可以修复 的乐华专用的你搜一下。

网友:
我刷了悦康程序,后悔啊!~新买的编程器,想多尝试一下的,谁知道把板子给刷出问题来了,问了卖家,说是把MCU给刷死了,要返厂才能解决呢

网友:
用我的这个恢复一下!里面有使用方法!传不上来,加我QQ369275629

网友:
哎,兄弟,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D6  S6 D8 S8。 屏线。怎么区分啊。

网友:
已经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论坛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贴,自己搜一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