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2T-M雷击

楼主(2010-08-19):
雷击的!待机下 南桥发烫,网卡温热,慢慢发烫!拆网卡 南桥依然发烫!打PCI14  短路!跑线5VSB  通过2个1117 转出来 其中一个连PCI 14和网卡4个VDD  短路  另外一个1117 连到南桥  打5VSB对地不短应该是后面的事情!  量IO IT8718F-S  79 3SB  电压4.3v  不发热!5vsb 主线路应该没事!

量所有USB信号 阻值正常!不知道南桥是不是短路的!

量PCI 14 也有3.6V  电压!

郁闷了,不知道南桥是不是真的短路了!用PCI-E 那个争端卡 说可以测南桥开路短路,有个灯不亮!应该是开路或者短路了!

会不会是其它短路引起的!

网友:
雷击的板, 网卡,南桥易坏,网卡 拆下不行,基本上南桥挂了

网友:
测USB接口数据线对地值有不对的多就是南桥挂。

网友:
待机时南桥都发烫就挂了,还修个屁啊。换板吧。

网友:
拆下南桥试试。估计南桥挂的多

网友:
南桥挂了不要再测了~ 直接做桥 或换板吧

网友:
待机下南桥发热的多半是桥坏了,我最近换的几个桥,只有那么两个,换上以后IRDY灯不亮,不知道是我温度开得大了,还是植歪了。......呵呵,晚上再重弄。

网友:
LZ说PCI  14脚对地短路了,怎么还会有3.6V电压啊,
     雷击的板待机南桥烫多半是南桥挂了,    客户肯出米就给他换,不肯出就换板吧

网友:
他大爷~~~~~~这样看来南桥肯定是挂了!哥哥南桥对地只有 5欧!阻值已经很小了!

USB对地阻值也打过不低啊,正常的!还是南桥挂!

网友:
重植南桥啊!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最近修雷击的板子太多了基本都是换网卡 南桥搞定

网友:
待机下那个芯片发烫,100%那个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状态下  南桥发烫  南桥挂

网友:
雷击 南桥应该是坏了

网友:
看看成本,有必要就直接做桥吧,

网友:
直接下网卡

网友:
雷击的板子一般都是打在网卡上的!你的板子南桥也被打坏了,你的运气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