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翰视奇HW191显示器维修数据?

楼主(2010-08-19):
各位老大,谁有翰视器HW191显示器维修数据?
收到一台HW191显示器,现象为开机无屏显示,黑屏。经测量发现供电20伏,5伏输出稳定,但高压控制芯片脚无输出,灯管不亮。测量中有几点疑问:
  1、高压供电为20伏,是否正常,修了很多都是12伏。不知这个20伏是不是正常的。
  2、高压控制芯片型号模糊,有那位修过,知道具体型号。
  3、开机控制电压变化感觉不正常,过程为通电输出5伏,按开机键后电压降到0伏后又升回到5伏。担心控制板也有问题。
  有修过这种机型的,请告诉相关数据。谢谢!!!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可先改个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那电压正常,见过不接负载有的达到30V以上都正常没?这个20V正常。

网友:
接高压板能正常显示,但开机会白屏2-3秒,关机也是白屏,长时间工作高压板发热,必竟电压太高了,所以还是想把它修好。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通电高压板就工作的原因,控制脚一直处在高电位(如果你的高压板是高电位触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