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50加电无显

楼主(2010-08-19):
ACER5550的本子主板是915P的板子,可加电但是加电后按开关关不了机。只能拔电池或者电源。CPU无电压,电源芯片是用的MAX1532A。芯片已经更换,测量PCI-M槽无复位。不过此处无复位个人以为是正常的吧,因为CPU得供电还没有出来。期待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那就先把供电修好再说吧

网友:
先修CPU供电,查CPU的IC 供电条件

网友:
如果触发了,应该考虑一下NB,再好好查一下,其实如果有一组供电没出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电流上多少,这样好判断些

网友:
这是芯片的PDF

网友:
电流跳到0.29后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