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寸搞到头大(又坏了)

楼主(2010-08-20):
各位,家里一台37寸液晶又坏了,之前是电源板有问题,自己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终于修好,可好景不长,还没满一年,又出问题了,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频道编号不停的闪,不能换台,偶尔有几个小时正常,开机就跳到s-vido,检测信号线,明明设定电视信号源,还会跳到pc信号,哎头大了,三星质量真不敢恭维,遥控器无法控制,机身上的按键也不行,估计驱动板坏了,钱包又要遭殃了,请各位看看应该从哪入手修,换驱动板太贵。
驱动板再次修好,驱动板上的管理芯片虚焊,现在一切正常了,庆祝一下。在这里要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大家!
又坏了,不敢瞎修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3233-1-1.html新帖里有图,麻烦大家看看。

网友:
是不是按键漏电呀。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漏电,先把按键板不插,然后看看

网友:
考虑按键问题试一试,,,,,,,,,,

网友:
试过这方法,还是不行,还是s-vido,还是跳信号,用遥控器关机后,有声音无图像,哎,真该拿出去砸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台显示器  把按键全换新。

网友:
你用的是数字信号还是AV视频信号还是原始的模拟信号啊~如果是模拟信号的话就得查高频电路及中放电路,如果是数字信号就和之前无关了,查下存储器及之前的数字脉冲信号控制发生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再就是查下遥控接收电路,把上面的那个红外光电管摘掉试下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按键,遥控和喇叭连在一个排线上,一拔掉,声音也没了,也不能遥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晚把遥控接收电路拆下来测试了,线都通的,不太明白的是,把红外光电管拆下来不就不能遥控了吗,还是红外光电管损坏造成这种故障现象。另外,机身上的按键除信号切换键有反应,其他都不能用,音量频道键都不能调节,是否可以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频道编号有时会闪烁,是否信号好坏也有影响。现在只能看一个频道,图像声音都正常。

网友:
看一看按键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佩服!  什么时候才像你那么专业?

网友:
存储器电路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程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