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0-08-20):
(图片)

网友:
谁知道下面改怎么查 谁有这个机器的点位和时序 分享下

网友:
先看rsmrst#是否有相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mrst是0V

网友:
按了开关这个信号为0V还正常   哎。。。。你让南桥的返回挂起电路一直复位她还能工作吗。。这个信号没有  说明是EC这边的问题。。

网友:
都是论坛高人,关注此帖,看修复成功的方法 !

网友:
回复 我不不是高手 的帖子[/b换EC修好的,这个信号待机的时候是0V 按开机的时候才跳变成3.3,我是新手,感觉修的挺晕的,能说说这个EC时序和原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楼住描述,看了下电路根本电压都没上全

网友:
这个待机的时候肯定是0V了啊。。给南桥返回刮去电路复位的。除了IBM   T40就是待机的时候南桥返回挂起电路已经复位。南桥进入S0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查下+V3AL这个待机电压把,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电压没产生

根据这个电路,只要有+V3AL,那么47N20的60脚就因该是高电平

这是产生+V3AL的出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61脚为0,而不是60脚

看看这里是哪个电压没有吧
看错了,是EC或者IO没工作所以电压不全,把时许高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看看intel chipset的规范,里面有详细的时序的

网友:
按照ICH6的PDF,还是卡在了RSMRST#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