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为什么挑起D12 1脚就不掉电了?

楼主(2010-08-20):
IBM R51E 为什么挑起D12  1脚就不掉电了(测试了一天都正常)?如不挑起,会引起有时刚接电源就没待机,有时会进系统用几分钟就掉电.

问题注明一下:这个问题是由-SHUTDOWN2引起的,有兄弟以为是-PWRSHUTDOWN。所以分析就-SHUTDOWN展开。

道个谦:机器实际型号是R51E,但我接机的登记单写成R51了,所以在论坛发贴也错为R51了,导致兄弟帮忙分析用错图纸。SORRY。

网友:
常规该查了都查了.U1换过了

网友:
u1换过了 不一定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测量了这边的电压被拉低了吗

网友:
U1是独立工作的,与-PWRSHUTDOWN信号无关吧?应该是-PWRSHUTDOWN信号有地方被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弟分析,不过,我的是R51,是-SHUTDOWN2信号问题,不是-PWRSHUTDOWN

网友:
D12其实就是一个两个二极管组成的一个与门电路,要1 2脚同时为3.3V,3脚才会有正常的3.3V控制信号给1631的SHDN!
然而你说翘起1脚会有待机,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只知道重点查-PWRSHUTDOWN这个信号的来源与去处,看是那个地方拉低了!
我查了下-PWRSHUTDOWN这个信号时由TB发出的,想要TB发出-PWRSHUTDOWN这个信号,VCC3SW出来后就要检查适配检测信号-EXTPWR(TB2脚)正常为0V,还有板子温控信号TB55脚,正常也为0V,这是-PWRSHUTDOWN这个信号的发出条件!
另一个地方就是去到了Q59的3脚,正常情况下Q59是要导通的,检查下电容C9有没有问题,U6 MAX1989温控IC就是通过12脚-THRM来起到过温保护的,其实也就是拉低-PWRSHUTDOWN。
-PWRSHUTDOWN还去到了PMH4,实在是不行就换个PMH4看看,这个我就分析不来!

网友:
  楼上忙忙呼呼分析了半天 各位 楼主说的是shutdown2 不是pwrshutdown

网友:
  挑开d12 就不出问题 元件就这么几个了 一个个查吧

网友:
没办法,LZ说的D12第一脚电路图上就是-PWRSHUTDOWN R51与R51E的电路图里D12 1脚和2脚刚好相反!白忙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R51, 可能你看的图纸跟我不一样. 我是才能R51E看的,能对得上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SHUTDOWN2也只连接了几个地方啊;
1:LM26

2:D59

3:MSM32R0020的44脚

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可以第1步撬起D59的1脚,如果不在掉点,那故障多半是U104和外围电路引起,
2撬起LM的5脚,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就是MSM32R0020的问题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LM26温控和VCORE ON 那边有虚焊或者是元件有不良

网友:
回复 陈祖平 的帖子[/b

确定与D59这边没有关系,LM26的5脚是不能撬的,撬了PMH4检测不到-SHUTDOWN2为高电平,会关掉输出保护的.这个保护电路没有多少个件,我都已经排除了还这样。所以才来求助。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它建议,我就直接让D12  1PIN挑起空着。装机交还给客户算了。这机放在我这近半个月的,客户老在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撬了为什么检测不到-SHUTDOWN2为高电平呢,这个时候-SHUTDOWN2不是可以由VCORE ON
通过D59的3-1脚提供高电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撬起来在时序上是行不通的。撬起来后连待机都没有了,而D59 3PIN电压是开机后才有的。所以你的意见是NG啊陈祖平大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好办呀,把LM的5脚撬起,然后在待机3.3V用一个几K电阻引一个电压到-SHUTDOWN2上去,如果不出问题了,那肯定就是LM26的问题或者是那里的温度有时不对引起LM26保护了。如果还出问题就只剩下MSM32R0020了

网友:
R51的时许我 还真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