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V星的945GCM7 的主板现在现象是内存报警 唯有一条

楼主(2010-08-20):
有块V星的945GCM7 的主板现在现象是内存报警 唯有一条 清华同方的机器上拆下来的一条256M的内存能显示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各个供电没偏低那就是板挑内存

网友:
电压没有降低的,那个256M的是个四个颗粒的内存

网友:
看BIOS和北桥

网友:
用橡皮胶擦下内存金手指.,不然CMOS放下电.可能你的主板不支持667以上频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没问题刮槽子  刷BIOS

网友:
测测  主板                  内存电压                     换换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