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31-S3L的BIOS在主板的那个方位

楼主(2010-08-20):
技嘉EP31-S3L的BIOS不像其它主板用的是长BIOS或方BIOS。。所以我找来找去找不到。。希望各位给个经念。。。谢谢

网友:
BIOS。还有一种是8脚的。。
你找看看,,,插式的8脚IC

网友:
引用上楼的
8脚的

网友:
多学些基础知识吧,不认识BIOS,什么修板?

网友:
这种8脚的BIOS芯片上面一般标注:MAX25L800或WINBOND 25X等

网友:
8个脚的,.有些是针插式的,有些是贴片式的.在它 的旁边应该标有BIOS字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的BIOS芯片 应该是U11
如果不是的话 在南桥附近找8脚的芯片  上面标识25X或26X之类字样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