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的机器 版号 07211-2 DS2

楼主(2010-08-20):
这个DELL的机器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现在测 时钟 供电 复位都没问题   示波器测内存有一个波形  再就没有变化了   BIOS波形 待机就有  开机以后有波形变化一次  不插内存 DELL的检测灯 后面的两个灯闪   没检测到内存 正常闪啊   插上了内存就电流有一次变化  内存有一个波形  换了内存 也不行  准备干北 但是 听朋友说遇到的两台和我的机器一样的现象 换了北都没有用
hai

网友:
是呀,我有一次也是换了北桥还是一样,有人说BIOS坏的挺多,我刷了还是一样,今天又接了一台也没有搞定

网友:
  内存如果不够一般是两种 28不过的 smbus没有正常通讯 spd没有正常读取南桥这边关系大 38不过的 没有正确地bios映射 南北桥 dmi都有关系

网友:
这种机器一定要有BIOS电池才能开机哦,还有就是内存不过的话,北桥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内存不过的话,北桥很容易坏
还有这回事啊

网友:
今天刚休了一片,一个灯闪,,好像SMBUS电压不正常,但找不这方面得图纸,,VM8带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