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 不开机

楼主(2010-08-20):
机器有待机电流0.02A按下开关变成0.05A.这种情况是触发了吗 .知道的朋友给个维修思路.顺便求份
板号是MB 8HOREV
不开机

网友:
量过所有电感了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

网友:
kb3926qf A1 是开机芯片吗 里面有资料没有

网友:
在按开机键的瞬间查看一下,各电感有谁的电压没有出来,哪个没出来,先修哪个

网友:
除了待机有3.3V和5V按了开关其他的电感都没有电压 好象没触发一样 有谁有kb3926qf A1 的引角定义吗

网友:
我也在找,KB3926QF A1 的。。
你搜“KB3926”可以找到的,不过那脚位好像不对,,我看图纸EC是“KB3926QF C0”是B ,C版本,不是A版的,对不到脚位,,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

网友:
现在换了个KB3926QF A1还是和原来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是三桥合一的桥

网友:
有哪个朋友有这个KB3926QF A1的资料图纸 想看一下它有没有发信号给南桥

网友:
三合一的桥,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桥看看吧

网友:
我修过俩台F700的。加焊桥就好了。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行的话重植

网友:
待机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后级短路,或者有信号,没出来。

网友(2010-09-20):
加焊下桥 或换桥看下

网友:
真接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