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供电故障

楼主(2010-08-20):
有一杂牌主板,是上775的,上假负载CPU供电电压为0.4v左右,上cpu电压为0,更换电源IC后依旧,更换三组所有MOS管,仍依旧,维修无思路,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VID组合 VCC_VID  EN 这个三都正常吗?

网友:
人家换过了IC  VID可以排除
   可以看下 CPU座子是否为空焊
     用个带灯测试下吧   或者扎线前端总线

网友:
类似故障有很多,故障源也有很多,只能本着最基本的维修思路一步一步查下去。论坛里面有很多这类的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有些板子上假负载是测不出电压来的.查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正常没电压输出就换电源IC.前提要南北桥供电正常,.其它核心测试点不会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板上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有没有正常
这些供电都正常  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电源IC的供电  VID组合  EN信号等

网友:
各部电压测量一下~如果只有CPU没供电,是什么CPU供电电源IC,要说出来啊~不然帮不上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