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开启信号问题

楼主(2010-08-20):
高压开启信号问题:请问一般开启信号角是多少V电压?是不是只有在信号角高电平的时候,高压IC才工作?它是直接连高压心片的开启信号角还是中间有两个三极管的?分别是NPN和PNP。然后我遇到了好几台,接上电源线后马上白屏,不用按开关键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多数都是高电平开启,也有少数的是低电平开启的。有真接连到芯片的也有经过三极管的要跑线看元件。如果你还没开电灯管就亮按开关后黑屏的高压板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驱动板芯片输出地是3点几伏的电压.中间接了个电阻.把电压拉到1点几了...最后是把电阻换成0欧的.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三点几 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