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从哪里修起?

楼主(2010-08-20):
一块杂牌的478接口主板型号是A212,开机诊断卡的RST灯不停的闪闪闪~有时闪得很快有时有很慢~就是一直的闪~代码显示是C0,而且闪的时候我测CPU供电~发现CPU供电从1.2V缓慢的下降到0.4V然后又缓慢的上升又下降这样循环着,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B+RT9602,我把他们全换了那个0.1u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后来在基地浏览相关问题的帖子时有位师傅说可能是I/O的问题,我换了个I/O还是老样子~哎~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师傅们讲解~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一闪一闪的 但能正常使用  有可能复位是好的呢 会不会是内存不过 cpu座北桥虚焊 bios都会导致c0

网友:
电源管理IC

网友:
估计是桥虚焊

网友:
是CPU供电IC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座虚焊了吧。。。。焊下试试

网友:
好~~我去试一下各位的方法~ 然后把结果写出来

网友:
复位异常首先要查的是供电,如果供电都不正常,复位肯定不会正常的。

网友:
问题应该在桥 这块。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下看看

网友:
加焊电源IC.看CPU核心电路有没空焊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一下板上的所有供电  时钟  PG有没有正常了 再去查复位电路

网友:
你加焊下cpu供电IC。

网友:
啊 哈~~修好了~~是CPU供电的问题~我加焊一下就OK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把我从绝望中拯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