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板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按键板的问题:是不是所有按键板上都有3.3V的电压?开机的时候,是不是按下开关是低电平,放开后高电平,低到高从而给高压条上的开启信号角一个信号,这个时候高压开启信号角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开机过程?请高手指点原理不懂?本人是新手

网友:
都是主板控制的,按键上有电压上,按一个,拉底给主板信号,主板根据是多少伏产生相应的反应,一般高压板上,主板给高电压开,低电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