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31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0-08-20):
BENQ T31 无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为MAX8734A  查得无VL 电压  这个电压应该是MAX8734A芯片内部产生的吧    20脚V+ 5V  ,ON3 ON5没有电压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8734芯片坏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因该是没有VL电压

网友:
应该还得有SHDN吧

网友:
先查产生VL的条件啊,才能判断他的好坏
一:V+
二:SD#
三:有了前面这两个条件,芯片就应该开始输出VL了,如果没有,要么芯片坏,要么VL后极负载拉低了

网友:
顺序是 vcc  sd v+ bst  ref  skip on3 on5  工作都正常后 是pgood 工作

网友:
楼上说的V+ 才5v对吧,这个电压明显不对吧,因该是10几伏才对吧

网友:
20脚V+ 5V  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