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颗粒问题?

楼主(2010-08-20):
笔记本
本身是内存颗粒BGA到主板上的,如果把颗粒取下...在内存槽上加一条内存这样可以吗.机器会亮吗..如果不行的话是为什么????大师们请做答!!!!!!!
笔记本

网友:
大部分不行。因为SPD在BIOS里面。还有些机器比如M2N,它的集显显存在BIOS里面指定了,必须要使用板载显存。

网友:
无边思绪
的帖子
谢谢..... 清楚了..如果要是有BIOS资料不带板载内存颗粒BGA在主板上的刷下就好了. 呵呵 ,但是应该没有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