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标注105℃的,它的低点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0-08-20):
如题~~
我看到有些电容是标注-40~105℃,有些却只标着105℃。
只标105℃的电解电容,工作温度范围具体是多少?

有些电源不知道是其它问题还是因为换的电容原因,早上时间不好点,下午点就正常。
每天第一次不好点~~是不是跟这种只标注105℃的电容有关?

环境温度容许范围值:只标105℃,难道是20~105℃?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
  电容一般低温对其影响不大 高温就是电容杀手 一般的就只标高温了

网友:
  电容全换掉吧 免得一个个查

网友:
我听师傅说,电容好像就怕高温吧,低温一般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本来是想低温应该没关系,只是查到有-40 跟-25之类的区别,所以跑来问问的~~

网友:
  楼主如果是在北极修电脑 可能会遇上

网友:
电容怕高温,低温一般没问题

网友:
“低温一般应该没问题吧”,标称温度范围是没问题的,但是很低的话,一样有问题。这时电解电容的电解效果会因低温而变坏,所以我见过有要专门的低温电源的(我家在哈尔滨,东北的冬天零下30度也是有的,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