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g

楼主(2010-08-20):
ms-6能代换ms-6g吗?  急............

网友:
你问得也太雷人了吧,这两个芯片还考虑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张先生 这位兄台 说的 是MS-6G  不是MS-6+

网友:
要不就是我 理解错了~ 。。。

网友:
在华邦的产品确认书上,虽然有MS-6和MS-6G的不同名称,但是在所有功能性能描述中找不到任何区别,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产品,最多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版本。所以我觉得谈不上代换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他指的是MS6+,也许是我误会了。

网友:
决对可以,放心换吧.不行就找莪.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6与ms-6g  可以互换  一个是有铅版本 一个是无铅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上去vdda 2.5出不来,直接从ms-6出来经过电感进cpu座的,以前遇到过没解决,请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内存供电  桥供电有没有正常 MS6有没有得到ATXPG  有了这个  他才会产生CPU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