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S41 黑屏解决方法(更换何种芯片更可靠)?

楼主(2010-08-20):
求明基S41 黑屏解决方法(更换何种芯片更可靠)?应该可以断定是显卡通病吧
芯片
显卡
通病
黑屏

网友:
机器在你手里 别人这么多断定啊 如果是供电问题还可以远程协助 显卡的谁都不敢说百分之百啊

网友:
换带温控的改良版本。

网友:
等CF-360来换显卡吧,但愿能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