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N系列的触发原理??

楼主(2010-08-20):
最近接了好几台华硕A3000。。A3N。的机子,都是不触发,不知道这些机子是怎么触发的,上面有个IO和台式机上面的差不多。。是和台式机触发电路相似的吗?高手指点
华硕
不触发

网友:
asus的上电原理都是差不多的 搞清楚一个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
一般是电池旁边的电容漏电造成

网友:
这个电容在电池旁边的电路上

网友:
好像BISO参与,记得有次A8n刷错BIOS,结果触发反应都没有,后来刷回,就可以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