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加焊过后本机不亮,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0-08-20):
ACER 4520G 加焊过后本机不亮,外接有显示,还有什么其他没考虑到的问题吗?跑电流很正常,向各位高手求助啦!

网友:
  还是重干显卡吧

网友:
很明显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做好啊,从新做一下,记得要清洗干净啊

网友:
正在等迅维CF-360来了换个改良显卡喽,呵呵,机器明天就到啦!

网友:
显卡,重点还是显卡

网友:
我把显卡加焊后还是内显不亮,就继续加焊MCP67MV-A2单桥芯片,OK!内显出来了!在测试中,还不知道稳不稳定,呵呵,最起码知道故障原因了!

网友:
楼主测的怎么样了。

网友:
显卡没有焊好吧

网友:
好了,机器OK了,修复,收钱!!!功劳归CF-360,买了这机器修到现在没有一次失败的呢!

网友(2010-09-24):
回复 网友A:

    虽然修好了,但是温度还是居高不下,显卡待机就要62度,CPU正常,换成有铅的了,不知道稳定性如何,天气冷了可能会好点

网友:
我来学习的哦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坏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显卡 有问题 重新换一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