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怪事连连,V3000换显卡后充电灯一亮一灭,触摸板灯一红一蓝跳。。。

楼主(2010-08-20):
最近怪事连连,IBM R51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1950-1-1.html

V3000 965独立显卡。原故障黑屏,换了631显卡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死机,断电再开就一长两短报警。心想显卡坏了或者没有焊好。

下面是查看到怪现象问题:

1、显卡我有自信已经焊好,类似机型干过N多了。买的是全新10版的。测了显卡的工作条件都OK。

2、在装有BIOS电池的情况下,接电源,充电指示不停的一亮一灭。按开关开机后一长两短报警不显示,充电指示还是不停的一亮一灭,触摸板锁定的两个灯一红一蓝不停的跳。

3、在不装BIOS电池的情况下,接电源自动触发,充电指示还是不停的一亮一灭,触摸板锁定的两个灯一红一蓝不停的跳。但能显示,在开机LOGO COMPAQ卡住。按键盘任何键没有反应。

4、多次重复操作2、3故障一直同样现象。

5、经查看,LED2、LED3触摸板指示灯,LED5充电灯都是直接由EC控制的。加焊过EC情况一样。

我就是想不通,换显卡会换成这个样子。

帮忙看一还是显卡问题还是会不会南桥问题呢?
----------------------------------------------------------------------------------------
问题已经解决,BIOS问题。今天刚好有台一样的机换了好板的BIOS过来,测试OK。

网友:
V3000的机子我也搞过少,也没见过这样子的,LZ还是换一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灯闪,BIOS 电池 ,这跟我以前修的一台很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哦。我试一下,差点干了南桥,EC就麻烦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修台DV2000的,开始是花屏,只是加焊了下显卡,就不花了,装起来,

试机,没声音,进系统看,居然找不到声卡,客户说之前有声音的,我也没法试,

现在还郁闷着呢,我没有兄弟遇到这种现像呀,有的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吧  关系不到南桥的啊

网友:
换个U试下吧

网友:
看资料上写到这种本子,CPU供电芯片坏会出现这个现象,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换个EC 是是   可能会好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楼主修好了上来说一下。

网友:
请用洗板水在g86-631 擦擦  字没有了  就是中奖了  假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BIOS问题。今天刚好有台一样的机换了好板的BIOS过来,测试OK。

网友:
换了显卡,原来的BIOS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谢谢 今天刚遇到一个这样的现象 明天换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