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74LVC08AD芯片.它的管脚定义是多少?

楼主(2010-08-20):
一块主板.开机无反应.强加电.CPU不起电.怀疑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型号74LVC08AD,请问怎么确定这个芯片的好坏.他的各个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先查下这个IC的引脚定义.看它 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如果正常没电压输出,就直接更换IC.前提是祢的板子的南北桥.供电要正常,主要核心没短路.

网友:
这个是个  7408  的门电路

网友:
在论坛搜索下就有了啊

网友:
电源管理系片和门电路是两码事,你应该参考论坛里关于主板不触发的维修方法进行维修,楼主是包头的吗,老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74LVC08与门芯片
  芯片供电正常的的情况下  只有在A  B脚都为0的时候 Y才会为0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