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I/O更换问题

楼主(2010-08-20):
         HP 520 I/O更换,I/O型号是SMSC KBC-1070-NU,故障是有待机不触发,买了一个全新的换上去现象还是一样,然后,我自己有一个不知道好坏,换上去后,会自动开机,但依然不显示,新买的没一点反应,又没有同样的料板,是不是这个芯片里面有程序啊,真郁闷不知道兄弟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
EC 中肯定有程序了,,你有BIOS先刷下,,一般BIOS中都带EC程序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你新买的EC应该没有程序。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是的哟,不触发就换IO。要是没待机就干南桥?像这种情况是要跑线路的,看触发信号有没送到IO 看IO 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在查IO是否发出PG信号给难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得看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