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CPU座虚焊如何做好加焊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10-08-20):
请教各位各位师傅,旭日150CPU座虚焊应如何做好加焊前的准备工作?这机的故障是开机没显示,电流跑到0.56A,按一下CPU,电流就往上跑,跟住就有显示。CPU换过也是一样。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笔记本CPU座虚焊,不知点样搞?

网友:
最好用个CPU测试卡确定一下,跟做BGA类似,温度掌握了。

网友:
怕不是CPU底座虚焊吧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
估计是通病喔

网友:
如果楼主想按通病操作的话,那需要加焊的是PCU供电芯片,而不是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