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462 板子档c1然后掉电

楼主(2010-08-20):
点起后跑到c1就掉电了,确定内存是好的...内存电压2.56v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短路会是那部分电路。

网友:
不上内存看下掉电吗,不掉的话,换一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吧

网友:
能不能跑过内存,上个显卡试下,.不行就换内存.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个人感觉是IO,  呵呵.

网友:
1、清除CMOS,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今天也遇到此问题,跑到D5就掉,不插内存跑C1就掉,最后加焊南桥好啦

网友:
内存不是有电压就是好的 还有时钟 SPD供电 系统总线供电 缺一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内存的其他电压  时钟有没有正常  再就是清理内存槽试一下  很多板就是有这种情况  再次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462的主板.注意看哪个风扇有没有装反.如果CPU风扇没装好.温度高也会引起保护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