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白屏

楼主(2010-08-20):
通电后(没有按开关键)马上白屏,是什么情况?

网友:
屏线检查下,还有屏保险

网友:
    开始修它了没有?没修那可能是屏和驱动板的问题了。如果改了驱动板的话你确定你那信号线接正确了吗?接对了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屏有没有修过,是不是屏上的供电在待机下面就产生了,供电有了,信号没有,肯定白了,查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电白屏和开机白屏是不一样的,你说的是开机白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先代换确定问题在哪啊

网友:
驱动板控制高压板的那个开关信号查一下。

网友:
把灯管接口拆开不白了那就是高压板不受控制 还是白那就是屏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