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显示器用着会突然抖屏

楼主(2010-08-20):
视屏观看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的容值问题,要拆开来测才能更精准的做判断

网友:
屏线,屏供电,以及各供电点电源滤波不良或者抗干扰不良

网友:
屏线或主控IC空焊

网友(点评):
补焊主控IC就好

网友:
画框的芯片加焊后显示器画面怎么有竖条纹出来,原来没有。回复 凌寒 的帖子

网友:
如楼上方法 不行检查屏线 加焊屏IC

网友:
这板看起来跟联想,捷威的一样,加焊主控就好

网友(点评):
加焊主控就好

网友:
加焊主控ic。
是用风枪 还是烙铁拖焊?
还没做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