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旭日125F的网卡问题

楼主(2010-08-20):
接到一台联想旭日125F机子,05年的老机子了。就是上不了网,有线无线都用不了,(在系统中都认网卡,驱动正确,官网上下的,也重新装过系统)有线接口的两个网卡灯常亮。测量到网桥U93的1 2 3 6 7 8脚都是通的,先取掉网桥,板上网桥焊盘的 3 6脚通,拆掉网卡芯片 仍然是通的,请问下 这个3 6脚通事正常的还是什么地方出 了问题哦 下面是图

网友:
这个是旭日125F的图纸

网友:
网卡 网卡 网卡 网卡  请教各位大侠 怎么回事哦

网友:
网卡换了 新的了,指示灯正常了    但是进系统不能识别网卡了  郁闷

网友:
你再检查下 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