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60开机到0.58掉电

楼主(2010-08-20):
   接到一台DELL  M60开机到0.58掉电;量各路电压正常··
  但是还是掉电··加焊CPU芯片Y也不行··
  想请问下··是不是电池供电的电感一般就是没有电压的··要上电池才有电压?
如下图:这个 PL126是不是插电源是没有电压的?
  还有想问请问下掉电的维修方法··

网友:
这个芯片的MAX1645电池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到认显卡了。查一下桥跟显卡的供电有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要插电池才有电压,掉电查一下各各电感电压都有没有出来

网友:
除了供电电感以外·全部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不上显卡小块··也是掉电··
  应该不是显卡板的问题··
  求有修过这样故障的兄弟们指点下··
  谢谢··

网友:
DEELL机器不过内存也掉电,看是不是内存有问题,看电流像是挡内存,

网友:
感觉像是CPU都没跑,看看北桥到CPU是不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才0。6为什么大家都说跑CPU了呢,我觉得还没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