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800 雷击 后的故障

楼主(2010-08-20):
华硕 P5P800   雷击的板子     ,同行拿过来的时候说1117很烫   ,于是上电测1117输出脚为5v,更换1117,测输出脚对地为0 ,于是把网卡下掉   ,上电测试基本正常 ,可以点亮了 ,于是换了一个8100上去 ,测试  1117的输出电压一直上升  从3.3v上升到4v多了  ,马上关机  ,下掉我那8100  ,换1117  ,又正常了   ,于是加独立的网卡在pci,进系统不认pci槽的设备  ,是不是南桥被击坏了  ,???

网友:
把卡拆了还要在BIOS里面屏蔽网卡的。如果屏蔽了还认不到PCI设备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雷击的认不到PCI设备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呵呵应该是南桥问题今天修个雷击的联想的板子拆了网卡还是不跑马换了个南桥OK了最近天天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网卡芯片及供电都拆掉了,PCI槽不好用,多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是南桥问题。。也不能排除其他的东西也有问题、、

网友:
如果待机时南桥发烫基本就是南桥挂了,打雷好啊,有活干了,霍霍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你可以测一下AD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一至如果不一至说名南桥挂了换吧

网友:
是桥的问题!我这边也有个雷劈的板子!摘掉网卡能开机了,就是在第一屏就不动了!刷了BIOS 还是不行!估计也是南桥挂了!

网友:
多打点雷好,有得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独立的网卡,进系统不认
先确认集成网卡焊盘没有连锡  再就是测PCI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打PCI数据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