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开关连接了时钟芯片的25脚

楼主(2010-08-20):
                  我的一块AMD K8 754针的主板,,开机复位灯不半闪,,测复位开关无5V电压,,这个复位开关信号线是直接连到时钟芯片ICS953203BF的25脚的(中间没有任何元器件的),,手中没有这款时钟芯片的资料,,上网搜了一下也暂时没有搜到,,,另外,从ATX电源插座的第8脚跑出几条线也都没有找到直接连复位开关的,,,有一条是连接W83304D内存供电芯片的,,现在还没有修理的思路,,请知道的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我的水平不高,,也才刚刚学开始,,有这时钟芯片图纸的朋友就上传一下吧,,

网友:
复位开关一般都是+3.3V把 你说的灰线一般进AMD的专用芯片8282M或者进IO仔细跑线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块板子上没有老兄说的,8282M的芯片,,跑I\0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针上面没有电压 查那个上拉电阻
无复位 先查所有供电  时钟有没有
再查W83304D有没有收到ATX发过来的PG
再查W83304D有没有发出PG给南桥并到南桥了  南桥在本身供电时钟PG正常之后不发复位 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