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53TQ 亮一下灭

楼主(2010-08-20):
今天碰到这个显示器可真是有意思。前几天在这测客户说有时黑屏,我测了两天没问题,就拿回去了,过几天又来了,我在测亮一下灭。测高压板工作条件,供电22V 5V 正常,控制信号,EN 3。94V, ADIM 4。78 V, BDIM 3。63V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查高压部分吧,也没测出坏件,先换个高压线圈试试,故障一样,不行去保护,9脚电容短接,一样,10脚断开一样。又测了好一阵子也不行。正好有另外一台,把驱动板换了好了。我这时在测电压,只有BDIM 2。64 V ,比原来的小1V ,那也应该能亮呀。不知其它人碰到过这事没有。驱动板是坏了,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LG22的显示器MCU出问题黑屏的多,一般刷程序会好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没错,我的自用显示器就是此机,真是垃圾。害的我不能让电脑进入待机,否则电脑能唤醒,显示不能唤醒,呈死机状态,之后将其电源拔掉。稍后再插上,可继续使用。出问题的时候就是黑屏状态,指示灯亮。

网友:
  今天我怒了,干脆不开机了。我已经把它拆了,准备烧录那个25的芯片。可是程序资料没有。哪位仁兄能提供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测过了。

网友:
坛上的兄弟哪个 有这个显示器能用的可不可以备份一下传上来。